地线怎么检测

楼主(2016-06-24):
设备运到客户现场,客户给了我3火一地,它这根地线该如何检测,才是符合标准的呢?  都说地线电阻值,我该如何检测客户工厂过来的地线?

网友A:
设备都晕倒了估计人也是昏沉沉的吧。是一地还是一零?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线电压相电压是否正常就是。如果接地保护就需要确定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网友B:
“一地”是指保护用的接地线,还是电源的中性线?接地电阻,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
但为什么要检测地线,是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

设备接电前,可了解用户的供电(接地)制式。

网友C:
首先需要分辨所提供的三火一地,一地究竟是零线还是地线。
如果是零线,检测很简单,只要客户的供电端口有漏电断路器,你把零线接入到大地上,比如车间房子的支撑钢梁,供电端口立马就会跳闸,客户绝对马上暴跳如雷的来找你。

如果是地线,接入了车间房子的支撑钢梁以后,不会跳闸,请断开地线与车间房子的支撑钢梁的连接,使用万用电表测量它们之间的电阻数值,不能超过4欧姆即为合格的接地线。

网友D:
接地电阻检测,一般是用专用的接地摇表检测接地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需要分辨所提供的三火一地,一地究竟是零线还是地线。
如果是零线,检测很简单,只要客户的供电端口有漏电断路器,你把零线接入到大地上,比如车间房子的支撑钢梁,供电端口立马就会跳闸,客户绝对马上暴跳如雷的来找你。

如果是地线,接入了车间房子的支撑钢梁以后,不会跳闸,请断开地线与车间房子的支撑钢梁的连接,使用万用电表测量它们之间的电阻数值,不能超过4欧姆即为合格的接地线。

网友F:
3火一地:是不是老厂房?如是,地线基本上是与变压器的零线在一起的,相连接的钢构件就可以用来零线的位置。如设备需要专用接地,只有自己挖坑埋设了。如要求不高,就搭在附件的钢构上了。

地线检测:按接地电阻测试仪的接线检测方法进行。

网友G:
接个漏保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H:
没什么好测的,就是测个接地电阻

网友I:
在关闭总闸的情况下,自己拿个万用表再拿根长一点的线,线的一头插在配电箱里总进线处的接地线上,线的另一头搭在万用表的一个表棒上,把万用表的另一表棒搭在要检测的接地线端,万用表调到欧姆档的×1Ω上,如果表上显示测出的电阻不大于4欧姆,则接地正常!

网友J:
是一地还是一零啊.接地电阻4欧姆以下,零线电压正常就行.

网友K:
接地电阻测试仪上吧
这个阻值一般要小于4Ω

网友L:
地线的对地电阻是要有专门的仪表来检测的。所以一般设备需要独立安装地线的,自己做一颗地线接上,别与用户的公共地连接,反倒更安全。

网友M:
要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

网友G:
地线正常没有电压,地线不接开关和漏保,电笔一量便知。

网友N:
这个:直接测量火线对地线短路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