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用的电缆

楼主(2016-06-24):
小白一个,请教大神一个问题,西门子PC Access通讯只支持PC/PII电缆。那这个电缆是个啥东东,到淘宝看就是2芯电缆,带屏蔽。用8芯网线可以代用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S7-200 SMART的,那就可以直接用网线

网友B:
和什么通讯,电脑的话用ppi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就用普通的485应该可以!

网友D:
西门子的  如果初次使用   不懂通信的话  还能是 用PPI吧

网友E:
PPI电缆,或是简单的485(3+ 8-)都可以

网友F:
PC/PII电缆,就是200标准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