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如图所示,再近帮别人洗个热水器,5年多没清洗了,你可知有多脏了,由于是单亲家庭,两母女,以前也认识,…………。还是控制自已。废话少说,真接上图了,转移主题。发现了点问题。安全指示灯的作用?说说下,怎么原理、

楼主:
一根蓝线接在热水器壳了,还有一根灰色线,好像从内胆引出的,指示灯亮起说明漏电了吗。

网友A:
热水器漏电基本上是加热棒爆了,我做过热水器的售后见过很多加热棒直接爆开了,那时候如果漏电保护器没有跳,内胆和外壳基本同电位,指示灯会亮???除非把加热棒和热水器外壳隔离绝缘,然后在加热棒和外壳加个指示才有用吧

网友B:
插头线有带漏保吧,插座上也会有漏保的,要定期测试才重要
外行的看到灯亮也不一定懂

网友C:
灯亮了就表示漏水了
这时候漏电开关应该是动作了!

网友D:
没看到接线图,个人猜想就是有漏电电流安全指示灯就会亮起?

网友E:
热水器要求加装漏电断路器保护,

网友F:
对热水器没有修过呀。

网友G:
这个属于家电范围。分析下原理再维修吧。

网友H:
放水的时候断开热水器电源更安全吧。

网友I:
这个灯亮了漏电渡路器应该跳了

网友J:
这个以前没注意过,百度到的内容,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线有带漏保吧,插座上也会有漏保的,要定期测试才重要
外行的看到灯亮也不一定懂
这个没有带这种。

网友K:
热水器的接地线一定要好的。

网友L:
这东西弄不好会要人命的。

网友M:
这个灯亮了就要马上检修,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N: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除水垢的

网友O:
漏保应该是标配,这小灯有点骗人

网友P:
应该是灯亮了,马上需要检修吧,我家买的海尔防电墙热水器,地线没接好,防电墙那个灯就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P:
哦,谢谢提醒,这个是美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Q:
加个带漏电保护的插排也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