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

楼主(2016-06-24):
请教各位前辈,用2个单项开关控制一个灯,怎样做到用1号开关打开灯,2号可以关掉,2好开关打开灯,1号可以关掉

网友A:
百度搜双联开关接线图

网友B:
楼道照明就是这个需求。

网友C:
要双控开关。

网友D:
参照2楼所示的图、4楼的提示。

网友E:
这个实物图不错,有教学意义

网友F:
你说的是双控吧。

网友G:
2楼的图做的真好。

网友H:
一直搞工控没有接触到双控,到搞装修时才接触到双控。

网友I:
这个以前在电工基础实物图中看过,跟2楼的一样

网友J:
一般卧室照明都是如此要求滴,

网友K:
就是书上讲的单刀双掷开关控制的。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9/169/2009/2009072981803.html

网友L:
可以参照下图:

网友M:
很普通的楼梯或卧室的控制

网友N:
13楼那个图很棒的,两地控制电灯!

网友B:
家里装修越简单越好,搞的开关多了,故障点多,而且成本也高,性价比不好。而公共场所,宾馆等,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客户或用户。需要这么做。

家庭装修,真的想提高档次,那就干脆上智能控制。比如,类似LOGO!的控制器,可以自动化安排所有的电气程序化控制。开关倒是没必要太多了。搞个要用开关,岂不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