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驱动修复后怎么检测?

楼主(2016-06-24):
一台MM430-45KW西门子变频器驱动故障,修复后直流P端直接送电源驱动板不过模块,先是交替报欠压过压,找出6.8M电阻单独给到P端故障消失,再上电报过流,找出A786J工作电源5V对应的地过流消失,再上电待机显示正常,运行报F003看上图,这个F003也是测试条件不满足引起的吗?要如何屏蔽?

网友A:
F003屏蔽不了吧?属于恶性故障。如果是错报,那是检测贿赂出了问题。查一下电压检测回路。

楼主:
不上模块屏蔽3个 A 786J,插上温检线,过欠压检测是直接把2个6.8M电阻挑开DC+端测试电源P端直接送入,插上主板A788J的13脚输出2.5V,第一次运行6路驱动正压检测到了,重试几次替而且换一块主板运行还报F003欠压,报F003欠压的当时串在电源输入回路的灯泡亮了一下,应该还是驱动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B:
继续修嘛 期待续贴

楼主:
取块电源驱动板如法炮制送电即报F003,那就不是驱动故障,还是电容板上那个信号影响到电压检测了,中华工控有一篇精华帖里提到,拆下788J光耦13脚一个电阻,外送2.5V,那这个2.5V的地接那里?

网友C(2017-04-11):
回复 楼主:
貌似我加2.5V时,直接都加在A788J,记得开始正压去掉电阻加上的,后来直接加电阻后端,都没去掉,负的就在788负端

网友D(2017-06-24):
你好,请问6.8M电阻在哪里,能详细点吗,最好有图片,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