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6-06-24):
凯恩帝数控系统的液晶显示屏有一条条竖的光栅条,有的看不清数值,换上新的液晶屏,数值能看清,就是一条条竖的光栅条还是消不掉,请问各位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一下排线有无接触不良。脏污等。

网友B:
你后面的驱动板没有一起换?

网友C:
老的不像话的系统,直接发KND售后处吧。这种有可能排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排线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是驱动板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比较老的了,能修就修吧,修不好就不要了,也可增加经验

网友D:
换屏不行是该就是主板问题了吧?输出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对比度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F:
屏驱动坏了,只有换屏。

网友G:
如果该崭新的液晶显示屏在别的相同的设备上正常的话,就是液晶屏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H:
换屏吧,先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I:
调整下背光电压试试

网友J:
里面应该有个电位器可以调节

网友K:
竖条与调节对比度没关系,排线或驱动的问题;

网友L:
这个应当是接口电路有问题。类似于电脑的南桥。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换屏吧,先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
不是已经换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第二张图时换了新屏时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K:
排线是没问题的,换过几台屏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