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网友A:
不会是四组电容做在一起吧?

网友B:
表示不懂,围观一下

楼主:
没有测容量的表,用电阻档测有标记-的和对角有电阻变化,其他脚都不通

网友C:
楼主表量下看看那几个角通

网友D:
头一次见到!

网友E: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F:
AB700,37KW的变频器用的就是这种电容,只有两个脚有用

网友G:
大电容,有的脚位只是做加固作用,我手头的4脚电容就是2个固定脚2个工作脚位

网友H:
看看电路板,是不是有的脚是空脚?

网友I:
怎么会有这么多脚

网友J:
不通的是空脚,起固定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大电容,有的脚位只是做加固作用,我手头的4脚电容就是2个固定脚2个工作脚位
应该就是这样,电阻档有反应的为电容引脚,其它没反应的为固定引脚。我以前干过家电维修,电视机里的电容也有类似多引脚的。

网友L: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脚的电容

网友M:
不会是变异的吧表情第一次看有这东东

网友N:
估计得有三个脚是定位的。

网友O:
除了正负极外都是空脚,焊接在PC板上以固定作用

网友P:
以前见过类似的帖子,不记得具体的了;可参考7楼、8楼、9楼、12楼的说法。

网友Q:
见过三个脚的电容,进口的

网友R:
风扇电容有好几根线,这种电容也这么多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R:
风扇电容有好几根线,这种电容也这么多脚。
风扇调速电容那个不一样:那些基本都是真实有效的

网友S:
见过不同脚不同容量的

网友T:
对照电路看看 或者上张电路板的图

网友U:
见过四个角的电容器,实际里面是将两个单独的电容器集成在里面。

网友V:
940uf,容量不小

网友W: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圈中的负极与哪个脚有值。

网友X:
脚多走起来像跑似的,很快乐

网友Y:
回复 网友I:
看线路图,有几个只是加固用

网友Z:
capsun成功开发了新一代5脚电容器,新5脚电容器的诞生,它增加了耐大纹波电流,高稳固性基板的功效。它推翻了直径50mm只能用螺栓方式或焊片的方式的局限。过去大电流,大电压,高纹波只能用焊片式的,螺栓式的,而很多设备上要用螺栓或焊片根本在安装上无法实现。Capsun宣布,cs2系列焊针式电容(5脚电解电容),其实尺寸最大可以做到50*105mm, 50*110mm, 50*120mm,50*130mm,50*150mm,50*180mm等尺寸,这些尺寸下的容量与电压,可以轻松安装(焊接)电路板上了)。
CS2系列现在可以做到(35mm*40mm至35mm x 105mm的5种外形尺寸),(40mm*40mm至40mm x 105mm的9种外形尺寸),( 50mm*50mm至50mm x 180mm的13种外形尺寸),电容器的塑胶外皮属于环保的PET皮
  CS2电解电容器在+105℃下的额定纹波电流为4.92A,在+105℃下的使用寿命长达8,000小时至12,000小时。电容器采用内链方式,它有两个阳极端分流,两个阴极端分流,同时还有一个稳固针的存在。电解电容器符合RoHS指令2002/95/EC。
  CS2系列电容器,由于采用分流内链式方式,及采用高可靠纯硼酸大孔洞铝箔,故它非常适合用于变频器或伺服放大器控制电路,例如大型工业电源,军工电源等高要求电路上,主要用于提高性能,特别适用于高纹波电路。

开关稳压电源专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器,它有多个端个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电容器的正极,负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
开关稳压电源专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器,它有多个端个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电容器的正极,负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稳压电源的电流从四端电容的一个正端流入,经过电容内部,再从另一个正端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的电流也从电容的一个负端流入,再从另一个负端流向电源负端。
   因为多端子端电容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它为减小输出电压的脉动分量以及抑制开关尖峰噪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手段。
   高频铝电解电容器还有多芯的形式,它将铝箔分成较短的若干小段,用多引出片并联连接以减小容抗中的电阻成份,同时,采用低电阻率的材料并用螺杆作为引出端子,以增强电容器承受大电流的能力。
   叠片电容也称为无感电容,一般电解电容器的芯子都卷成圆柱形,等效串联电感较大;叠片电容的结构和书本相仿,因流过电流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而被抵消,因而降低了电感的数值,具有更为优良的高频特性,这种电容一般做成方形,便于固定,还可以适当减小占机体积。
   此外,还有一种将四端和叠片相结合的四端叠片式高频电解电容器,它综合了两者的优点,高频特性更佳。

这个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Q:
楼主仔细测量一下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网友AA:
看板子电路,即可清楚

网友AB:
进口零件总爱搞特殊,这情况要是有个电容表也不难分。

网友AC:
第一次见,我们平常用的都是2个脚的

网友AD:
有的是固定加强用的,PCB板上电感,功率型电阻等

网友AE:
是不是可以调节电容容量啊

网友AF:
这么多脚位,第一次见到这种电容,见识了

网友AG:
一般大电压好一些的电容都是多脚的,电容上印有一条"—"或者“+”的图案根两脚电容的一样对应那个脚就是负或者正,一般见到的都是负的,另一脚一般是对面那那个,最好用表一下,像25楼说的那样!

网友AH:
五角的电容是固定作用 还是真的有其作用、??

网友AI:
第一次见,受教育了

网友AJ:
见怪不怪,这个是多个电容复合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