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PLC仿真时定位监视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24):
PLC是3U的,触摸屏是GT2308,仿真时想看下脉冲输出,结果怎么都看不到。。。。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定位指令不可以仿真的。

网友B:
仿真也不是所有指令都支持。

网友C:
高级指令很多都不支持仿真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三菱定位指令不能仿真!!!

网友E:
呵呵;仿真不是万能滴;

网友F:
仿真一般的开关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定位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