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内存问题

楼主(2016-06-24):
程序下载后无法运行,程序內存与plc内存比较有差异,是何原因,如何解决,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欧姆龙右比较完善的仿真功能,可以通过仿真测试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仔细看一下CPU类型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C:
是不是梯形图错误?

网友D:
清除了重新传试试

网友E:
呵呵;你选的内存容量与PLC的实际值不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