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是一台进口的回流炉,无缘无故的显示屏就黑屏了。电脑主机也自动关闭了。但设备依然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温度,风速,运输链速都正常。重启电脑又好了。报警信息翻译过来大意就是端口错误。我准备月底把主机大卸八块洗刷刷,重新设定下看看效果。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看来监视与采集数据的上位机,还有监视状态与控制的触摸屏,即使关机,也不影响核心控制器的执行程序。
触摸屏看是否是熄屏待机状态,上位机是否是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A:
触摸屏在熄屏状态下,进行任意触摸是可以唤醒的。
上位机在休眠状态下,有时候需要按下电源开机按键,才能唤醒计算机。上位机是可以设置拒绝进入休眠状态的。

网友B:
是完全断电关闭了  还是 处于待机休眠状态了

网友C:
如果是主站的话,只是不能修改某些运行参数。遇到过类似情况,是电脑主板一电容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在熄屏状态下,进行任意触摸是可以唤醒的。
上位机在休眠状态下,有时候需要按下电源开机按键,才能唤醒计算机。上位机是可以设置拒绝进入休眠状态的。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操作员关闭了报警功能,运行中整天都不会去动下键盘鼠标。重新设置了电源管理。表示感谢!

网友D:
设备一般是PLC或者DCS控制,上位机只是数据采集或者设定罢了,此时上位机当机无所谓的呀

网友E:
也遇到类似问题,工控机电源管理设置从不关闭,不然一段时间不用会休眠

网友F:
屏的电源问题吧

网友G:
我建议你洗刷的时候 在论坛直播 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设备一般是PLC或者DCS控制,上位机只是数据采集或者设定罢了,此时上位机当机无所谓的呀
看工艺要求,有的离开控制就中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设备一般是PLC或者DCS控制,上位机只是数据采集或者设定罢了,此时上位机当机无所谓的呀
看工艺要求,有的离开控制就中断了
这个:我给三角轮胎做的就是PLC需要采集上位机组态软件运行正常信号,而且每采集一次数据记录后均会返回信号,没有返回记录完成信号生产线就停止运行,此时人为重启上位机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在熄屏状态下,进行任意触摸是可以唤醒的。
上位机在休眠状态下,有时候需要按下电源开机按键,才能唤醒计算机。上位机是可以设置拒绝进入休眠状态的。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操作员关闭了报警功能,运行中整天都不会去动下键盘鼠标。重新设置了电源管理。表示感谢!
谢谢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