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

楼主(2016-06-24):
本人新手,编了个路口信号灯程序,用到X0,X1,Y0,Y1,Y2,Y3,Y4,Y5,T37,T38,T39,T40,T41,T42,M8013元件。为什么在仿真监视时只有X0,Y0,Y5,M8013,T37,T38元件?

网友A:
时序只指示状态、你程序中可能T37与T38是接通后复位了

网友B:
软元件可添加。

网友C:
点击软元件看看是不是有添加项呢

网友D:
可能是2楼、3楼所说情况吧;
还有,那个“软件登录”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软元件可以添加到监控  你没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