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您好!咸老师和各位师傅们 请教一下 有一台 英威腾GD200 7.5KW变频器模块炸了 ,还有W相下桥臂驱动部分R64 ,47欧栅极电阻和Z10,5AC的贴片三极管坏了。测旁边的同型号静态电压是9.1V.5AC三个脚中一个是没用 能否9.1V 1W 稳压管代替.

网友A:
参考其它各路稳压管的稳压值,用同类器件进行代换。楼主做得很好了。

楼主:
谢谢!咸老师,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