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回原点的程序,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16-06-25):
我觉得当y0到位的时候m8029置位,在这个扫描周期里面m2=1,m1=0。但是下面的程序又把m2复位了,所以我觉得y1没有回原点。
这样写到底正确吗?是不是我想的这样?

网友A:
M8029指示DZRN指令来状态,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第一条DZRN指令与第二条DZRN指令后的M8029状态是不同的。也刘是说每个DZRN指令都会更新M8029的

网友B:
程序时可以执行的,你若担心也可以让Y1的执行延迟1个扫描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8029指示DZRN指令来状态,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第一条DZRN指令与第二条DZRN指令后的M8029状态是不同的。也刘是说每个DZRN指令都会更新M8029的
第一条DZRN 里面的M8029复位了M1 置位了M2 ,这时才执行第二条DZRN指令 两个之间做的是互锁呢

网友C:
建议在M1置位前进行一次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说清楚点 小白不明白

网友C:
在程序顶部对M1 M2的进行状态复位

网友D:
程序没问题。八楼的建议非常好。

网友E:
2楼说的没错,y1 回原点的过程中,m8029是断开的,所以m2会保持为1直到y1回原点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8002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