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

楼主(2016-06-25):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比较无语的问题,你们看一下这个梯形图,若果x0接通,接下来程序是怎么走的,争取大家的宝贵意见!我是蒙圈了

网友A:
为了后面的人方便,先把图转个90度

网友A:
感觉跟三菱的差不多呀!X0接通后执行S0这一步的程序,接通通电延时继电器T0,在延时的这段时间Y1接通,执行S1这一步程序,延时时间到了之后等待。等X2信号过来后再延时,延时到位后再次进入等待。如果X0再次接通,将重复上面的动作。

网友B:
仿三菱的机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接通S0后t0不计时,STL s0不执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通x0 后直接程序调到s1,t0不计时

网友C:
S0执行马上就通过常闭T0切到S1了

网友D:
不计时就对了,x0一旦接通就直接执行下一步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步进指令不是用set指令么怎么out指令也可以转移?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菱的软件可以仿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记得三菱的每行STL后面都要跟一行RET才可以啊。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一开始运行就走S1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