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不同模板的区别

楼主(2016-06-25):
在新建项目时,以上几个模板有什么区别?根据什么依据来选用?

网友A:
楼主有Eplan授权吗?麻烦给发一个 527272634@qq.com

网友B:
授权都是有期限的 ,到期了从新把授权文件复制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授权都是有期限的 ,到期了从新把授权文件复制一次 .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新建项目时,以上几个模板有什么区别?根据什么依据来选用?
国内使用一般使用IEC或者GB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授权文件也没有找到呢

网友D:
基本上都是用IEC的. 反正我是用IEC的

网友E(2019-05-06):
国标,美标,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