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如图,台安N310变频器.通讯方式:pc->usb->232->485->变频器
试验步骤:1.手动设定上限频率50Hz 下限频率30Hz
         2.pc发命令 设定目标频率40Hz      现象:变频器显示40Hz
         3.pc发命令 启动变频器             现象:变频器运行到50Hz

问题:可以设置频率,不可以运行

网友A:
多半是变频器的控制优先级问题吧。指令和频率给定的设定

网友B:
我们用的文本一体机485通讯就台安的310出问题多,难道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