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一台倒角机,装西门子802C系统,近期出现进给倍率变成0的情况,手动情况下,各轴都不能动。进给倍率按钮指示灯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
出现故障前设备正常使用的,加工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个进给倍率变为0的情况,无报警。主轴转动,但刀轴停止进给。再使用手动按钮进行进退,不能执行。操作面板上的进给倍率按钮上的指示灯闪烁。重启没有用,还是老样子。

网友A:
进给倍率-按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监控一下PLC输入信号和程序运行。

楼主:
监控一下PLC输入信号和程序运行。
如何来做呢,能否说的详细点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入及输出信号可以在PLC状态画面查找,PLC程序监控需要使用安装有对应软件的电脑来监控。

楼主:
是否把这个倍率开关关闭或者切断也行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倍率开关损坏,可以根据加工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倍率,在外部用导线连接输入端口,模拟出倍率开关的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