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冰机加氟,

楼主(2016-06-25):
制冰机加氟应该到几公斤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
和空调的有多少差异?

网友B:
低压不超过5KG
具体要看机子视情况加减

网友C:
应该参数里有的吧!

网友D:
具体看你的功率有多大。运行测低压侧压力便知。

网友E:
用钳表测量电流达到额定运行电流

网友F:
R12底压0.5公斤压力。

网友G:
我一般表压5.2左右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写错吧

楼主:
不管功率大小,应该一样吧!

网友H:
压力跟制冷剂类型有关……

网友I:
问问修空调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空调和制冰机不一样,问过了

网友J:
人家设备没有规格吗?保养维护手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名牌都丢失了,别说,说明书了

网友K:
查下制冷剂的蒸发温度和对应压力表就知道了,比如R22用在空调的蒸发温度大概在0度,查下表对应压力是0.5MP,如果用在制冰机蒸发温度就在-20到-10度,对应压力就是0.24到0.35MP。不同类型的制冷剂都可以查表得到对应的温度和压力。

楼主:
上边没有装压力表

网友L:
找找说明书看看吧,我们这里有台恒温恒湿装置的制冷机压力低了就报警直接停机

楼主:
你那是也是缺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