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帮忙啊,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6-06-25):
这程序里有时间限制,到期机器停止运行,怎么解决把时间延长,是在哪块,小弟不懂,特来求教

网友A:
有程序还看不出来

网友B:
刚刚看了下程序,我也没看出来。。。密码是不是触摸屏那里呀。

网友C:
哎,又一个拖欠工程款的;想到上次我们领导也是叫我去破什么控制系统的密码。我直接说我破不了;几个IO板加一个处理板(怎么称呼呢)。好多专用设备人家都不用PLC 做了,就是因为破解的人大多了。

网友D:
现在触摸屏都有分期付款功能的。

网友E:
这个:大不了换一台新PLC(主要更换CPU即可),重新写程序得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写程序不麻烦,关键是工艺流程合理优化

网友G:
既然人家把程序都给你,估计不在这一部分。

网友H:
做设备的人胆子真大这种升降设备也敢时间限制。

网友A:
互相不诚信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