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16-06-25):
三菱FXPLC故障,故障现象:开始时PLC可以上电,电源指示灯亮,不久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指示灯忽亮忽不亮,点击触摸屏显示通讯异常,这种现象PLC哪里出故障了?好修理吗?

网友A:
有接扩展模块的先拔出插接排,再送电试下,不行就是电源板坏了,送修

网友B:
拿去买的地方修吧

网友C:
电源板不好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送修程序会不会丢?

网友E:
应该不会,程序应该还在的。

网友F:
拆除负载还是这样就确定是电源问题,三菱的电源问题经常会是这个现象

网友G:
1、三菱PLC本体DC24V供电能力一般为400mA,估计你负载过大;
2、PLC电源模块出现异常,维修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三菱PLC本体DC24V供电能力一般为400mA,估计你负载过大;
2、PLC电源模块出现异常,维修吧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I:
先排除外围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否则就是plc内部问题。

网友J:
PLC不接任何的接线和扩展任何的模块,单独接入供电电源测试,顺便使用万用电表测量PLC本体上的低压电源供应端口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三菱PLC本体DC24V供电能力一般为400mA,估计你负载过大;
2、PLC电源模块出现异常,维修吧
以前没出现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不接任何的接线和扩展任何的模块,单独接入供电电源测试,顺便使用万用电表测量PLC本体上的低压电源供应端口的数值。
PLC本体电源输入230

网友C:
回复 网友H:
明白的维修人正常是不会弄丢程序的

网友G:
你实在想自己确认问题的话,直接给PLC电源板加上24V+5V即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排除外围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否则就是plc内部问题。
今天去看一下结果好了,看来是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