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动作不算是很频繁的汇川11KW的伺服需要加装制动电阻么?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不影响精度就不用加

楼主:
我这个应用对定位的精度要求没多高,所以在犹豫是否需要加,担心会造成伺服的损坏。

网友B:
只要不是高频率的来回正反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这么大的伺服一定要加的。

网友D:
你加工刹车才多少钱啊,加呗

网友E:
大伺服驱动器内部不带刹车电阻,必须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