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故障如标题所述,上电显示ERR.00  所有按键没有反应
查说明书说是操作器与主板连接问题,换了面板,连接线,板上插座,故障相同
给主板单独上电显示也是一样
搞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有然,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换了面板,连接线,不行,问题可能会是主板坏了,替换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没有主板替换啊,
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不是通用的,
只需要修改功率就行,
不然的许买都不好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