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回路

楼主(2016-06-25):
各位,如图所示一套液压系统,控制的是两个100*500的油缸同时上升与下降,现因为油缸速度太慢想改快一点,今天咨询了几个卖液压配件的,说法不一,有说一定要换油泵的(有可能还要换电机),也有说现在这个系统是先低压供油然后再高压供油,这样的话可以让高低压一起供会快些(我现在只需要有几百公斤的压力就够了),我目前想知道
1.顺序阀有一条管接到了溢流阀这条管是不是控制那个溢流阀打开的,也就是当顺序阀达到一定压力时泄压控制高压的溢流阀打开。
2.高低压泵能不能同时供油,如果同时供油速度会不会快些。
3.那个溢流阀到底是个什么阀来的,上面接了好几条管,1.左边接油泵出,2.下面接油箱,3.右边接去电磁阀,4.后面上面的一条接了一个应该也是溢流阀,5.后面下面的一条接顺序阀。

网友A:
换泵是是最稳妥的方案,高低压一起供油还要改电磁阀动作顺序,还有就是高压泵的排量不会太大,对于速度提高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B:
换泵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网友C:
那么大压力,什么设备?

网友D:
速度主要是泵的流量决定,这样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E:
系统流量己经被油泵固定了,要想改变速度难度很大了。那么有几个方面可以考虑一下:
1.在油缸运行时候看一下溢流阀有回油没有?如果有回油流向油箱,那么就可以把溢流阀换成电磁溢流阀,这样可以减少油泵的测量损耗。
2.看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提高电机转速,同样可以加快速度。有很多油泵都是6级电机,试着换成4极电机,如果已经是4极电机,可以改成60HZ电源供电,这样可以提高效率20%了。
3、换背压阀的通径。把背压阀的口径改大。

网友F:
现场好5S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泵是是最稳妥的方案,高低压一起供油还要改电磁阀动作顺序,还有就是高压泵的排量不会太大,对于速度提高不会有很大影响。
就是不想换泵,本来就个二手货,还有换泵很有可能要换电机,现在的电机是5.5千瓦了,这样成本就高了,如果要让高低压泵同时供油,是不是把顺序阀连溢流阀的那条管两头都堵住好了。电磁阀应该可以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泵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方法是不错,主要要考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流量己经被油泵固定了,要想改变速度难度很大了。那么有几个方面可以考虑一下:
1.在油缸运行时候看一下溢流阀有回油没有?如果有回油流向油箱,那么就可以把溢流阀换成电磁溢流阀,这样可以减少油泵的测量损耗。
2.看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提高电机转速,同样可以加快速度。有很多油泵都是6级电机,试着换成4极电机,如果已经是4极电机,可以改成60HZ电源供电,这样可以提高效率20%了。
3、换背压阀的通径。把背压阀的口径改大。
本来也是以为除了换泵没路走了,后来想到了如果现在系统是先低压供油到一定压力后再加高压供油,由此想到可不可以一开始就高低一起上,这样速度应该是要多少快些的。
电机现在是5.5千瓦4极,如果要到60HZ那得加变频器,这样成本也不低。
溢流阀有没有回油,我再看看。背压阀是不是就是那个顺序阀。

网友G:
换泵是最省钱方案,其他的都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流量己经被油泵固定了,要想改变速度难度很大了。那么有几个方面可以考虑一下:
1.在油缸运行时候看一下溢流阀有回油没有?如果有回油流向油箱,那么就可以把溢流阀换成电磁溢流阀,这样可以减少油泵的测量损耗。
2.看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提高电机转速,同样可以加快速度。有很多油泵都是6级电机,试着换成4极电机,如果已经是4极电机,可以改成60HZ电源供电,这样可以提高效率20%了。
3、换背压阀的通径。把背压阀的口径改大。
本来也是以为除了换泵没路走了,后来想到了如果现在系统是先低压供油到一定压力后再加高压供油,由此想到可不可以一开始就高低一起上,这样速度应该是要多少快些的。
电机现在是5.5千瓦4极,如果要到60HZ那得加变频器,这样成本也不低。
溢流阀有没有回油,我再看看。背压阀是不是就是那个顺序阀。

对只有1个油泵的回路来说,低压高压指的是压力,跟流量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果是两台泵,那么低压泵肯定是流量大的,要先工作。

网友H:
可以改下油路,看你是要油缸下行快还是上行快,如果是要求下行快可以改为差动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改下油路,看你是要油缸下行快还是上行快,如果是要求下行快可以改为差动油路。
都要加快

网友I:
最好上一张液压图看下,分析下油缸的动作和供油情况,只是这样说的话,有点难!...速度加快的话,供给的流量肯定要上去,那就要低压泵跟上,具体高低压泵如何控制的外部的管路看不清楚.....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加台矢量控制变频器,低压高转速,用力时常速,空载时低速,节能又解决问题。

网友L(2016-08-04):
压力不大,最简方法是换油缸,要计算一下换多大的油缸,要够力,又要快就要你仔细算了

网友M:
你这种系统是采双联泵供油,低压泵大流量、高压泵小流量;当使用低压泵时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时就要泄掉,不然电机拖死了

网友M:
这种结构的作用是当油缸距工件较远时就用两个泵一起供油使油缸快速动作,接近工件时低压泵(大流量)直接泄压改由高压泵(小流量)供油维持较高的工作压力

网友N(2016-09-04):
换泵,加储能器,其它没戏

网友N:
看楼主油缸不大啊,应该不会太慢,是不是液压有故障了
如果高低压是自动转换,转换的压力是不是变了
或者低压的溢流阀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