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断路器选择

楼主(2016-06-25):
直流断路器选择 是不是可以依据交流来选择。
目前 直流电流10A ,是选择C  还是 D 系列的断路器呢。

网友A:
这个虽然型号有区分c和d的,但是实际上用的都是c的多吧

网友A:
我说的是交流。。。

网友B:
直流断路器没有C、D区分,只有一种型号,按照对应电流规格选用

网友C:
有专门的直流断路器可以选用,不过以前我们公司都是用c系列代替的,短路什么的也可以动作。为了省钱吧。

网友D:
交流断路器用在如果用在直流侧,且带载操作,接线需要特殊处理,三个触点串联连接。原因是交流电弧与直流电弧不同。带载操作容易烧触点。所以直流开关或直流接触器的灭弧罩和交流的不一样。(过去是)

现在,有些品牌交直流开关不分了,但接法有要求。

网友E:
直流的基本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