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程序为什么要用SR来写?

楼主(2016-06-25):
如题,小弟刚刚入坑,从现场拷贝的程序,报警用,不明白为什么要用SR触发器?只用一个上升沿检测指令不就行了么?

网友A:
需要操作员确认的报警,所以需要保持报警状态自制操作员复位。

网友B:
如果不用置位而只用上升沿的话 ,如果温度波动怎么办?或者有人只复位不处理故障怎么办?

网友C:
SR和RS的指令都是用来置位复位的,后面的一个字母代表优先级别,SR就是当两个同时接通时复位优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R和RS的指令都是用来置位复位的,后面的一个字母代表优先级别,SR就是当两个同时接通时复位优先。
对头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网友E:
个人编程习惯,这个不一定是标准

网友F:
活学活用就行

网友G:
当然你也可以做个启保停电路,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如果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可以选择合用的指令;当然,理解他人的编程意图,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I:
如果报警了 然后又消除了  你知道报过警吗 并且需要提示直到操作员确认!

网友J:
得自保持

网友K:
你换一个指令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