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展遇到的难题

楼主(2016-06-25):
各位大神好,有没有遇到小弟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台设备去参展,设备的电源线是三脚插座: 火线,零线,地线。到了展会后,发现主办方给提供的小配电柜只有一个4脚的空开,问了下,说是3跟火线,1根零线,没有地线。  当时有点蒙,因为我们的设备平常这三根线都接。按理说没地线不能给设备上电,可是不上电,展会上就无法演示。追着问了下送电柜的人,对方说就是这样,没有地线,,这可如何是好?  请大家讲讲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A:
只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就行,当成一个电扇用好了。

网友B:
接好电源三脚插座火线,零线,地线浮空。开机后用试电笔测下设备的金属部位或者接地端,电笔不亮就放心使用,如果电笔亮,把火、零线对调一下,看还亮否,不亮就这样接线并使用。如果电笔测接地端都是亮的,只有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如果机器周围有铁水管等,把机器的接地线接到水管来应急吧。如果是个展馆,说明他们多年来就是这样用的了。就如我们用的台式电脑很多时候插座中的接地线都是空的,实际成了电脑的接地线都是浮空使用的。

网友C:
少接一根就少接一根  特殊时候特殊对待嘛   还是像楼上说的多检测 毕竟安全最重要

网友D:
展馆不提供3相五线制,奇葩主办方

网友E:
楼主是参加的什么展会我们参加过很多 展会都是有地线的并且三项跟单项都有分开

网友F:
如果没什么干扰   没问题呀   不接地线

网友G:
直接接火线和零线,地线可以不接

网友H:
2楼说的很好。

楼主:
广州线材线缆展,,估计是觉得我们展位小,就给了一个简易接线盒,,

楼主:
回复 网友I:
担心漏电,,电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要灵活对待,,安全更是重要, 用电笔测量是个好方法,,,

网友C:
电笔不是绝对安全 用万用表可靠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
客气 楼主展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接好电源三脚插座火线,零线,地线浮空。开机后用试电笔测下设备的金属部位或者接地端,电笔不亮就放心使用,如果电笔亮,把火、零线对调一下,看还亮否,不亮就这样接线并使用。如果电笔测接地端都是亮的,只有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如果机器周围有铁水管等,把机器的接地线接到水管来应急吧。如果是个展馆,说明他们多年来就是这样用的了。就如我们用的台式电脑很多时候插座中的接地线都是空的,实际成了电脑的接地线都是浮空使用的。
楼上正解,安全接地。

网友K:
电柜内没有地线就不接地线看看
设备能正常用就坚持
不能正常就把地线接到建筑物的金属构架上!

网友L:
欺负人可不行,直接在展馆打个洞,接地

网友M:
地线没有电就用着吧

网友N:
只能接一火和一零线了。

网友O:
自己加个漏电开关接上即可。

网友P:
作为一个展会,是公共场所,不可能不从安全角度来考虑,配电不给地线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可消防安全规则,一旦出事,主办方要受刑事追究的。

一般配电箱按照标准,金属外壳必须要接地。这也是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的那可PE线连接的。这好像是规矩。

楼主:
回复 网友L:
霸气

楼主:
回复 网友M:
好滴,好滴,

网友Q:
临时用,不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学习了,我也觉得这样有点不负责任,这个配电柜是几个临时工模样的人送来的,也没深究,下次就有经验了,直接找主办方沟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激光打标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O:
加漏电开关,确实安全,嗯,设备要是自带漏电开关就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只能这样了,,

网友R:
只用两根线

网友S:
地线接电箱外壳就好了

网友T:
不漏电确实地线可以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T:
是的

网友U:
实在没有地线就只能不接,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U:
确实,安全第一,,

网友V:
加个漏保应急,设备出厂不漏电吧

网友W:
那些主张“PEN”主张接零的人怎不说话了呢?
做个木地台就好,人只有站在木地台上才能接触到设备,不影响设备正常演示。

网友X:
加漏保吧

网友Y:
展馆肯定是零地公用的

网友Z:
无可靠保护接地线时,接地保护端子可悬空;担心漏电,一是规范接线、二是可安装漏电保护器。
另,水管等,不能作为保护接地用;16楼的建议,若是随意接到金属构架上,也是不可以的。
38楼说的方法,加强绝缘,可以。

网友AA:
干扰不大可以将就用

网友AB:
2楼说的很好了,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V:
准备加漏保,设备刚出场不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W:
喜欢这个方法,站在绝缘地台上单手操作,这样就放心多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X: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Z: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AC:
有安全考虑是对的,可向场馆提出要求,毕竟安全第一吗,

网友AD:
不提供三相五线制,出事让主办方担责。先把这些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签字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