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大家谈谈变频器外部端子输入光耦的输出侧5V限流电阻,其阻值变大有什么现象发生? 其阻值变小又有什么现象发生? 比如正转的的输入电路的光耦输出侧的限流电阻。

网友A:
大到一定程度,控制就不起作用,电阻变小会烧光耦。

楼主:
我遇到过电阻变大的情况,【指正转信号控制时】,变频器莫名停机,启动不正常,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启动不起来。电阻变小,小到一定程度,外部端子控制时,即正转信号无效时,变频器自动启动,然后有自动停止,又自动启动。。。好像接触器辅助触点用做【常开】启停信号,接触不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