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25):
我们厂的注塑机的电子尺是模拟量输入到控制器,去年开始这个电子尺就有点问题了,电子尺正常缩回到底是位置0的,拉出是越来越大的,电子尺是400mm的,通常工作是到360的,每次到360的位置不动后就显示位置0了,开始以为是线接触不良,后来确定不是,直接用手拉动电子尺,显示还是不正常,数值经常变动,是不是电子尺接触不良啊?该换了?

楼主:
电子尺没查插头也会显示0的,现在就是拉动后显示不正常,然后机器就会误动作

网友A:
做啥用的?没见过 上张图 开开眼界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个滑动变阻器啊,这个知道吧

网友A:
了解了一点  有机会有个图片看看 会非常感谢的

网友B:
你这种属于简易滑动变阻器,很容易磨损

网友C:
如果是接触式的,磨损、脏污。

网友D:
换了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电子尺,有很多种形式的,有非接触的,有接触的。对于接触的最好检查,不通电采用测电阻值即可知道是否坏了。非接触的,需要给电子尺通电源,然后测输出电压,看其是否线性变化,也可以知道其好坏。所以,楼主的问题,不难检查。

网友F:
应该可以换了,磨损严重了吧。

网友G:
看你的状况应该是电阻类型的电子尺,比较容易磨损的,400mm的不贵,国产大概是300左右

网友H:
电阻式的很容易磨损的,跟电位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德国货,这个价应该不行哦

网友B:
我买的德国电子尺,0.8米价格3800

网友I:
查下电子尺底部的接触管脚用万用表查下电压及滑块是否磨损

网友J:
估计有磨损了应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