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6):
三菱FX3U怎么和两台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两个屏都需要显示和更改参数。

网友A:
你这屏支不支持两个串接?另外PLC编程口可以连一个,然后再扩展个口连另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屏共用一个编程口能行吗?

网友B:
可以485  但是屏要支持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屏共用一个编程口能行吗?
编程口貌似只能走编程口协议啊,不能走计算机链接协议,还得扩展一个口才可以!

网友D:
485通信可以实现,关键是屏要支持才行。

网友E:
加一个422-BD,简单实在不要费脑筋

网友F:
二个屏间通讯再连PLC;
或PLC上加一个FX3U-422BD扩展板;

网友G:
看触摸屏的设置参数了,

网友H:
屏根屏能通讯吗

网友I:
选有网口屏,走modbustcp/ip 协议转发,服务器+客户端

网友J:
非表设备三个伺服一般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