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星三角启动电路,教科书这张图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2016-06-26):
请教前辈们两个问题:
1:上面是我买的一本教科书上的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我觉得主电路接线好像错了,又不敢确认,特来请教各位;
2:电机的三项绕组接成三角形时,一般都是u1-w2,v1-u2,w1-v2,但是如果接成这样:u1-v2,v1-w2,w1-u2会有
什么后果,请各位不吝赐教!
多谢

网友A:
没问题的,把图形展开成三角形就可以了,没必要纠结在这里

网友B:
没什么后果,本来就有两种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把图形展开成三角形就可以了,没必要纠结在这里
可是他这种接法,展开应该不是三角形啊,它的L2电源接的是v1-v2

网友C:
没错,图是画错了,标错了,应该是U2 V2 W2,不是U2 W2 V2

网友D:
电机下面的字母标错了而已,W2和V2调换下就行了
不要纠结印刷错误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还想知道,如果我照书上的图接线,会不会放炮,或者烧电机呢?如果我接成反序三角型,是不是就会出现反转呢?我不太明白原理,希望有哪位前辈能再赐教几句

网友E:
图没错,线号标错了

网友F:
标号错误而已

楼主:
我如果按照错误的线号接电机端子会怎么样呢

网友G:
楼主真细心
这个问题没事

楼主:
我是从维修角度出发,因为曾经我换了一个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按下启动按钮开始没事,但过了几秒钟直接就放炮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现在也不明白

网友H:
一样的兄弟,放心吧,过一段时间你就懂了。

网友I:
4楼说的好,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如果按照错误的线号接电机端子会怎么样呢

应该是会出现你11楼的情况,Y行时没问题,转到三角形时就会跳断路器的啦。

网友J:
楼主很细心,我刚开始还没注意到。以前遇到过星三角接错线的,启动时正常转换到角运行时跳闸。把这种认真继续下去,搞电气就需要认真仔细。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还想知道,如果我照书上的图接线,会不会放炮,或者烧电机呢?如果我接成反序三角型,是不是就会出现反转呢?我不太明白原理,希望有哪位前辈能再赐教几句

按照书上接,L2相电源直接接到了V1V2这相绕组了,这样就等于是电机缺相了,一般很小的电机缺相如果保护不到位会烧电机。但既然要用到降压启动了肯定功率不小了,这样就会跳断路器的了。

至于会不会反转,不大确定,无非就两种接法,一种U1V2 V1W2 W1U2  ,一种U1W2 V1U2 W1V2,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改变了三相的顺序等于没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还想知道,如果我照书上的图接线,会不会放炮,或者烧电机呢?如果我接成反序三角型,是不是就会出现反转呢?我不太明白原理,希望有哪位前辈能再赐教几句[/quot
不会的  放心大胆的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还想知道,如果我照书上的图接线,会不会放炮,或者烧电机呢?如果我接成反序三角型,是不是就会出现反转呢?我不太明白原理,希望有哪位前辈能再赐教几句

按照书上接,L2相电源直接接到了V1V2这相绕组了,这样就等于是电机缺相了,一般很小的电机缺相如果保护不到位会烧电机。但既然要用到降压启动了肯定功率不小了,这样就会跳断路器的了。

至于会不会反转,不大确定,无非就两种接法,一种U1V2 V1W2 W1U2  ,一种U1W2 V1U2 W1V2,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改变了三相的顺序等于没变。
第一个问题您解释的差不多了,是我想要的答案第二个问题只能以后有机会试一下了,因为本人在酒店工作,恐怕试验的机会不多
多谢您的解释
也谢谢其他各位前辈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细心,我刚开始还没注意到。以前遇到过星三角接错线的,启动时正常转换到角运行时跳闸。把这种认真继续下去,搞电气就需要认真仔细。赞一个!
多谢前辈点赞!只是今后免不了还要麻烦前辈们

网友K:
按图接线二相运行烧电机!

网友K:
三角形正序反序连接不影响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角形正序反序连接不影响转向!
多谢指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细心,我刚开始还没注意到。以前遇到过星三角接错线的,启动时正常转换到角运行时跳闸。把这种认真继续下去,搞电气就需要认真仔细。赞一个!
表是赞同。

网友L:
V1和v2短路了,是不对的。角接的时候电机就会热继电器保护停止。以前一个同事接错了,我去查了好久

网友M:
教科书出错也很正常,校正与排版的不一定懂,出错难免

网友N:
启动不了,电流不断往上升直至过载保护。

网友O:
楼主真细心  不仔细看 照经验来 会认为是对的  书上应该是印刷错误

网友P:
回复 网友C:
佩服 麻烦仔细看看再说

网友Q:
这书看得仔思啊,我以前也在酒店工作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这几年出的电工书真是不象话,错误连篇。

网友T:
呵呵,按照这个接三角形时电机一会就烧了,缺相

网友U:
是的,实践中学习吧。

网友V:
这样接是有问题,在三角形运行时是缺相运行,轻载没问题的,可以运行,重载状况下,电机就会挂掉!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烧的是一台35kw的水泵电机!!!

网友W:
工作就应该一丝不苟,还要大胆 心细。

网友X:
画一个三角形,标注U1-U2,V1-V2,W1-W2,你会发现一个循环回来就是U1U2V1V2W1W2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