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6):
单位有一个1747一UIC通迅转换器和一个驱动盘,系统XPsp2的,USB接头插在电脑上老是无法识别,没法安裝,换了一个电脑试也一样,有懂的指点一个!谢了

网友A:
转换器坏了。

网友B:
电脑换了都不行
就换转换器

网友C:
确定驱动安装好了吗?

网友D:
你的驱动程序是不是适合XP系统??

网友E(2016-10-14):
考虑WI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