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五位自动循环往返运行求助看看程序对不对,我是一个小菜鸟,我不会放弃

楼主(2016-06-26):
小车初始在A点,按下启动按钮,小车依次前进到B、C、D、E点,并分别停止4S返回到A点停止,再过4S继续重复上述动作。

楼主:
不要沉啊,,,,,第一次发帖 别这样对我啊 大神们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转换成梯形图或者是用模拟器上模拟运行!

网友B:
你试过了吗,在真机还是仿真试过。。这些动作必须在实际体现出来,,不是所谓的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并没有抄啊 我就感觉我编写的程序看起来很复杂 ,这能简化吗

网友C:
楼主编程咋都不带注释或者符号的?

网友D:
建议你用顺控的方式

网友E:
自己打开模拟器试运行,普通逻辑仿真效果挺好的

网友F:
如果我理解为,小车在A点,去B,C,D,E,到了B点停4秒返回到原点A,停4秒在去B点,.....一直5点不重复循环自动工作,直到安下停时,小车回原点停。那么设定A点限位I0.2,B点I0.3.....E点为I0.6,正向Q0.0,返回Q0.1,I0.0启,I0.1停。

网友G:
有必要这么多输入点吗? 按下停止会怎么样没说啊 做作业可以这么干 做项目会不会出事?

网友G:
可以这样压缩一下吧 已经测试过了 比你的要求多了个F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