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伺服驱动器安装在一个电控柜里,驱动器之间至少要隔开多远的距离啊

楼主(2016-06-26):
台达说明书上写10mm,这样ok吗,会不会太近了,而且为了省钱,不想加抗干扰模块

网友A:
10mm太小了吧 后期拆卸也不方便吧

网友B:
柜子装空调这都不是个问题!

网友C:
图上表示很清楚要有散热风扇情况下可以间距小。如果没有还是大一此比较好。

网友D:
按说明书要求来,像三菱有的型号可以紧密安装的。

网友E:
你在逗我么,10mm安装间距后期维护麻烦啊

网友F:
柜子散热良好的话,10mm完全足矣

网友G:
这个说明明书说的魏清楚,还要上来问?你不会说伺服没有安装说明书吧

网友H:
书上指的是最小的散热通道,如果没有风扇可能吗

网友I:
有的品牌可以几个伺服集成排在一起安装

网友J:
这是一个最小值 有空间的话建议还是间距放大些!

网友K:
有条件还是大点

网友L:
尽量大,没条件也没办法,做好散热。

网友M:
看你电柜大小了,按照图来也是可以的。只要电柜散热好就行。

网友N:
说明书说可以,就可以,烧了,你就哭吧

网友O:
最少也要50mm吧

网友P:
呵呵;水平方向是没事的;
上下留有足够的空间就行了;

网友Q:
按说明书操作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