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316J的14脚是怎样检测IGBT故障的?

楼主(2016-06-26):
A316J的14脚是用于检测IGBT的过电流故障的。
如果IGBT正常导通,Uce约为3V。二极管Ddesat是怎样导通的?14脚是多大的电位导致二极管导通的?如果14脚内部是电压源导致二极管导通,我能够理解。但是14脚的内部是250uA的恒流源,是怎样使二极管导通的?

网友A:
只能默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首先,a316j的14脚不是直流电压检测,在PWM波导通期间,通过250ua的恒流源给外置电容充电,电容的电压开始上升,正常情况下,电压没有上升到检测阀值就被放电二极管(二极管Ddesat)对地泄放了,如果IGBT电流过大或者低效,造成导通压降过大,电容的充电电压达到检测阀值,a316j就会报故障。
正确的电容容量会保证检测的可靠,检测阀值可以通过串联二极管来降低,可以用示波器来观察14脚的波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