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消防控制箱的问题

楼主(2016-06-27):
6月22日 坐落在哈尔滨群力开发区,号称国内最大洗浴健身一体的娱乐中心【不知啥名】电气部门找到我 帮忙处理一下有故障的配电箱,愿意讨论的朋友先看一下图片。
传倒了 弄不过来了 不会了 对付看吧 15千瓦消防双速风机启动就跳闸。

网友A:
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呢?
启动就跳闸 上级都跳

网友B:
过载?短路?接地?无外乎就这几种原因吧。

网友C:
相关部门能够找到你,楼主来头不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不是
那是什么?看来你已经处理好了,配电箱接线好乱

网友E:
无非就是短路,漏电,接地,电机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过载?短路?接地?无外乎就这几种原因吧。
消防过载是不允许跳闸的,就算电柜烧起来也不让跳。消防类的做法都是报警不跳闸的。

网友G:
先把电机线下了,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再把主回路线下掉,判断是主回路还是控制回路。
双速风机看看电机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过载?短路?接地?无外乎就这几种原因吧。

消防过载是不允许跳闸的,就算电柜烧起来也不让跳。消防类的做法都是报警不跳闸的。
谢谢前辈,学习了

网友H:
消防电源是两个,一个跳闸自动转换到备用吧。是不是电机时间久了没开,轴承咬死了。

网友I:
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LOGO,难道那么难??

网友J:
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K:
这么乱的控制箱也能验收,看来又是关系户接的单。

网友L:
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呀?

网友M:
要么短路,要么开关坏
当然短路的情况又很复杂,线接错,电机烧………………

网友N:
估计是元器件选型的问题?亦或者是元器件质量不行?如果说是一套服役时间较长的控制系统,出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任何设备都需要维护的,如果是本身的自娘胎里带出来的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O:
看箱内,应当是用过一段时间了的设备;如果不是新更换了开关,则应当不像是开关参数选择的问题(上级都跳)。
但又不是过载、短路、接地(5楼),如果再没动电机接线的话,则不好猜,需看现场情况。

网友P:
眼拙
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Q:
看不太清,不好说什么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相关部门能够找到你,楼主来头不小啊
洗浴中心的相关部门

网友S:
估计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p'p'p'p'p'p'p'p'p'p'p'p'p'p'p'p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想多听听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的谈论分析,
这个图片可以吧

网友T:
过载、短路、接地、元件问题都不是,难道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U:
是不是电源是双电源,两个同时接通了?

网友V:
看图片热继电器反装,但是可以使用。是星型接法不成立。

楼主:
图片其实已经能看清楚了,我也描述过是十五千瓦双速风机。朋友们好像并没仔细看图片,我感觉十千瓦以上风机主断路器不建议用微断型断路器,何况十五千瓦,能不跳闸吗。我分析一下该配电箱的几点我认为错误的地方,【1 】双电源及负载断路器不应用微断型,分断能力远远不够,32A也不够用,应该用塑壳断路器50A以上,特别是风机类负载 【2】【热继电器正反使用是一样的无所谓】选用14-22A太小,两只相同也不对,高速和低速运行电流是不一样的,高速时是15千瓦热继电器建议用35-40A左右,低速9千瓦,应该用22-30A左右,【3】接触器高速用CJX2-3210不够用,建议用40A以上接触器低速用32A还差不多,【4】大家仔细看,高速封星接触器上端并没有封星线,处于开路状态。【5】15千瓦以上【包括15千瓦】建议降压起动或软启,我在设计双速风机启动控制方案时都是先低速运行一段时间再自动转高速运行。都比较成功,我有CAD图,【6】原件排列拥挤,主线走向集中不合理有涡流的感觉。不难看出这家配电箱厂的技术很不成熟。-----------------------我检查电机时发现电机并不是双速型,就是15千瓦四级单速。很像是一台翻新的电机。从配电箱到电机负载线也只有三颗【双速应该六颗线】配电箱是按15千瓦双速风机有消防控制设计装配的,可分别完成高低速启停及消防控制,控制方案还可以。据商场一位工号为250的师傅介绍说 他启动了多次低速没反应,高速总是跳闸,也找不到配电箱厂家,没办法上报大领导,到这里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双速风机低速一般用来换气排风,高速是由消防控制中心通过箱内消防模块发出信号启动。一般情况下高速是不轻易启动的,由于这位工号为250的师傅不断地启动高速,目前电机内部断一相,怀疑是内部封星点有问题,他们找我去就是要我判断一下是啥问题,

网友W:
你拆了电机线都跳?漏电的还是空开?

网友X:
哦是消防排烟风机,无非就是星三角启动,和消防主机连接,用小型通用继电器,不难 多发点时间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拆了电机线都跳?漏电的还是空开?
图片其实已经能看清楚了,十五千瓦双速风机。十千瓦以上风机主断路器不建议用微断型断路器,何况十五千瓦,能不跳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拆了电机线都跳?漏电的还是空开?
图片其实已经能看清楚了,十五千瓦双速风机。十千瓦以上风机主断路器不建议用微断型断路器,何况十五千瓦,能不跳闸吗。
如果采用d系列的微断,50A左右也是可以的。楼主换了开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电源是双电源,两个同时接通了?
 要是那样就没有机会一起动就跳闸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B:
过载?短路?接地?无外乎就这几种原因吧。
消防系统只允许报警不允许跳闸保护,即使设备烧毁也不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拆了电机线都跳?漏电的还是空开?
    仔细看图  有漏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