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现在有很多数据需要导入到PLC的EM区。有谁知道欧姆龙的CSV文件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对于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行。就是要把这一大片数据直接导入到PLC中。

网友A:
这个文件能打开吗?
一般这个文件是在备份时才建立的
看似你要先建立这个文件,数据经过验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打得开的。
我需要的是CSV格式文件的数据格式,是一行一个,还是要加上标点还是其他什么的。或者其他格式的文件欧姆龙PLC能导入也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excel打开?那就用excel作,然后存为csv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早试过了。
我问的问题是CSV文件里数据的格式,比方说一行一个数据,比如说数据间用逗号隔开等等,这些数据格式都尝试过,不行。
我并不是在问你如何打开CSV文件。我就想知道要使csv文件能导入EM区,我该怎么编辑数据的格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早试过了。
我问的问题是CSV文件里数据的格式,比方说一行一个数据,比如说数据间用逗号隔开等等,这些数据格式都尝试过,不行。
我并不是在问你如何打开CSV文件。我就想知道要使csv文件能导入EM区,我该怎么编辑数据的格式。

这个问题在中国工控网上你发的帖子中已经回答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8228_1.shtml

我用文本编辑器编辑了一个CSV文档,如果用EXECL的话,更加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正在做数据处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在哪里看到导出功能,而且是.csv?
我只看到另存文件,是.mem?
导入的三种文件,前二种是omron的软件生成,第三种是CAM软件制造,虽然是.csv,但内容结构不祥。

虽然.mem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编辑,但再保存后的.mem或.csv文件都不能被使用。
使用文本编辑处理.mem要使用可以的,但记事本等不能用,要下载应该好用的文本编辑软件,还保存为.mem
下图是文本编辑结构

这是最初的数据

这二图是用文本编辑后,打开的
D=1:4444,2:256,3:2,4:2355,5:265,6:5645,7:542,10:aaaa,11:553,17:141,20:dbce,22:4444,30:ABCD,40:FFF,50:56,52:9999
这行就是要处理的关键数据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am数据,csv格式的,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