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数据格式讨论

楼主(2016-06-27):
PLC 和单片机通信,用modbus,这款PLC非品牌,想问:是否可以接收下图的数据长度数据,并且把数据段的数据拆分处理判断数据的代号。就是每个单片机板子发送不同的数据段信息。
引导符 模块地址 模块类型 功能指令 数据长度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数据N Crc16高位 Crc16低位
0xfc 0xfc 8-Bits 8-Bits 8-Bits 8-Bits 8-Bits 8-Bits 16-Bits 8-Bits 8-Bits

网友A:
modbus数据格式是固定的,按你说的有点区别.

网友B:
不是标准MODBUS协议,自由口编程吧

超低功耗可编程控制器说明书下载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205&fromuid=2
(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我再看看。

网友C:
如果是你自己编制PLC和单片机的通讯程序,那通讯格式就随你的心意了,反正你也不想通用到别的设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但是,就是怕PLC不能读该格式的数据。

网友D:
只要能达到控制要求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 和单片机通信,用modbus,这款PLC非品牌,想问:是否可以接收下图的数据长度数据,并且把数据段的数据拆分处理判断数据的代号。就是每个单片机板子发送不同的数据段信息。
引导符 模块地址 模块类型 功能指令 数据长度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数据N Crc16高位 Crc16低位
0xfc 0xfc 8-Bits 8-Bits 8-Bits 8-Bits 8-Bits 8-Bits 16-Bits 8-Bits 8-Bits
你这个有点看不懂!
采用标准MODBUS协议好处时 程序具有通用性!
我也一直在做单片机MODBUS RTU串口通信,可以一起研究!

网友F:
你这个不是标准格式的,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