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本身24v电源可否外接控制回路?我们的设备总无故障掉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容量大小问题了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的24V电源,都有最大电流的指标,外部如果负载太重了,输出的24V电源带不动,但也不至于跳闸嘛。如果跳闸了,还是分析一下短路或线路热过载的问题。

网友C:
设备运行了多久  新安装的吗?

网友D:
调闸估计不是用变频器内部24v的原因,要是24v过载变频器应该不亮。

网友E:
可以用,不过容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