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各种电机都有什么区别呢?各种电机都有什么区别呢?又是伺服又是步进电机的,怎么区分?又该怎么选用呢?

网友A:
如果您想获得百科全书式的解答,请直接使用李彦宏研发出来的度娘搜索引擎获得结果。
如果是工程上遇到选型技术难题,请提供客户提出的设备研制过程中的要求,比如高精度旋转运动,调节运行中的速度。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找资料详细看看,简单一点的说,伺服比步进高级一点

网友C:
题目太大了。电机的种类太多了。这可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用什么再去研究什么吧。比较实用。

网友D:
伺服和步进 控制精度不同,步进电机速度高了没有力量

网友E:
去系统培训下,你问的问题几天也说不完

网友F:
最好具体到使用要求。

网友G:
好大的题目啊

网友H:
自己百度吧。或者买本电机书看看

网友I:
用到的时候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大伙的解答 感谢

网友J:
就我知道的就有直流交流,同步异步,伺服步进,音圈直线

网友K:
这个问题面太大了,答案够一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