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欧瑞F2000变频器上电报LU

测绘电路如下图所示。
采用HCNR200线性光耦(本电路设计传输比为1:1.5,不知我分析得是否正确?),U3的输入端为3V左右,线性光耦的输出端的正常电压值约为4.5V左右。上电检测HCNR的2脚电压为9V,4脚为0V;输出端5脚电压为0V。说明其内部1、2脚之间的LED已经开路性损坏,致使U3的放大条件也被破坏,由放大器变身为比较器(当然也可能是内部PD1先行损坏,因反馈信号为0造成U3最大输出至LED损坏,是互为因果的)。
为检验后级电路是否正常,在U5的3脚送入可调5V左右电压,仍报LU;干脆将HCNR200的5、6脚短接,看是否报OU(过电压),结果仍报LU,说明后级电压检测电路仍有问题。测绘电路后,对R174和R173的分压电路产生疑问:原有半可变电压VR1安装位置,原空置未用,R173现取值68Ω,短接HCNR200芯片5、6脚的情况下,进入到MCU的30脚的电压仅为0.4V(可以推算正常输入信号则低为0.1V左右了)。暂时将此电阻调整为3kΩ,使此点分压值达1.3V以上后,上电显示与操作正常。
由此得到结论,该例故障可能为前检修者未能判断HCNR200损坏,而代换R173有误所造成的。
代换HCNR200,并重新调整R173的电阻值后,故障排除。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1月8日

网友A:
图不看,看文字——因为看不懂图,字却认得;
他人修过,而没有保持原状的电路,有些麻烦。

网友B:
可惜版主远在江南,要不然真想亲自去学几招,也趟一江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版主远在江南,要不然真想亲自去学几招,也趟一江湖
吾在山之东,邻大海,谁共渡之?

网友B:
   不好意思,版主我在广东,共一东字却有几千里啊,我有你的书受意不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