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新电路

楼主(2016-06-27):
今日又接触到一个新电路,一只电机正反,不是主电路换相,而是改变控制回路进行运转方向的改变,本人还在学习之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哪跟哪呀?电路缺相和正反转?这个有什么关联吗?谁也碍不着谁呀?

网友B:
主回路不换相整么实现正反转  有没有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C:
控制回路改变换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未说缺相与正反转有关联

网友D:
控制回路控制机械机构实现的换向吗?

网友E:
你确定没有机械换向???

网友F:
这个真是指点不了啊!

网友G:
能画个图吗?

网友H:
有电路图吗?光从接线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网友I:
可能是旁边两继电器控制的吧

网友J:
把图画出来一起研究

网友K:
估计是通过变频器实现的,那个接触器只是送电作用,边上两个MY4做换向作用

网友L:
你确定没搞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是我看花眼了,把换向看成了缺相,不好意思呦。

网友M:
我也没见过,除非有变频器,但楼的柜子里也没有变频器

期待楼主上图?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N:
图中未看到变频控制,一只接触器控制电机,没法实现正反转!

网友O:
楼主的继电器该换了吧!

网友P:
好新鲜???绘出原理图来看看哪里在作怪……

网友Q:
除非是机械换向不然

网友R:
给电机照个相发上来看看,是不是变频,电机一体化?

网友S:
最好晒出电路图帮你分析,看你发的图是不可能正反转的

网友T:
看图片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楼主把电路简单的画一下 要么就再说的详细点

网友U:
这个还真没学过。

网友V:
是用两个继电器进行控制正反转的吗,会不会有变频器?

网友W:
没看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X:
难道用了电磁离合来切换正反转。

网友Y:
引用 网友X:
难道用了电磁离合来切换正反转。
电磁离合器可以让电机正反转?

网友Y:
你确定电机正反转?
你确定没有使用变频器?
你能给出电路图吗?

网友Z:
楼主发个电路图让大家乐呵乐呵 也学习学习 我反正是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A:
不明觉厉呀

网友AB:
没有电磁离合器?

网友AC:
可看一下,是电机的正反、还是机械上的换向(包括液压等),或者是否采用了变频器。

网友AD:
变频器可能藏在电机那里了。

网友AE:
应该是通过离合器之类的转换的,楼主要是搞不明白可以把电机部分机械部分都拍照上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AF:
楼主上图
楼主怎么还没上图,是怕大家把你的新技术学了去???

网友AG:
不可能吧?主线路不动可以改正反转?

网友AH:
说白了,三相异步交流电机正反转就是调换其中任意两相相序。剩下的你想办法,如果想不出来出去玩一个礼拜再回来想

网友AI:
电机正反转起码要2个接触器啊,你这很省啊。。介绍哈怎么实现的,我以后也这样。。。。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本人还在学习之中…
大家不要再强迫楼主了

网友AK:
你看见的这一套控制确定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确定没看错柜子或接触器?

网友AL:
一个接触器也实现不了换向呀?

网友AM:
41楼言之有理;
认识过程中,出现需修正之处很正常。

如果能够找到设备说明书,可查看具体电路图;或者,可现场观察,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
注意安全。

网友AN:
回复 网友AI:
机械换向、变频器控制端子都可,不知楼主其中玄机

网友AO:
如果没有变频器或机械换向,就你发的这个,一个接触器和两继电器我实在想不出是怎么实现马达换向的。。。

网友AK:
我对同事说了,他们说可以正反转,不过要停掉把两相调动一下,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AP:
回复 网友H:
先给出电路图吧!

网友AP:
回复 网友AI:
会不会是2个小型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端子实现正反转,而那个接触器是送电给变频器的主电源呢?

网友H:
有了图纸 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N:
引用 网友AK:
我对同事说了,他们说可以正反转,不过要停掉把两相调动一下,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回答精辟!原来是脑筋急转弯

网友AQ:
看不出怎么正反转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在没有确切下发了一个不确定的电路来讨论,听前电工说是机械装置或液压换相类的装置,具体他也不确定,要等今后维修时才打开确认

网友AR:
单靠这个电路肯定没法实现

网友AS:
看楼主发的照片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不可能

网友AT:
这真稀罕,没见过

网友AU:
应该还有其它配套电路的吧!

网友K:
要实现机械换向也不难,大家参考一下汽车倒挡的原理就知道,台湾部分的实验设备机械换向就是倒挡的原理

网友AV:
楼主把控制面板的正反两面发上来呗

网友AW:
是不是直流电机啊???

网友AX:
正确的可以学习借鉴,错误的容易引你上歧途啊

网友AY:
一个接触器是不能控制正反转的,除非手动换线

网友AZ:
楼主研究明白了画个图传上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BA:
是可以用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可以用一个三开的转换开关控制它的正转,停止,反转。我的理解用两个中继的话那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省掉

网友B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在没有确切下发了一个不确定的电路来讨论,听前电工说是机械装置或液压换相类的装置,具体他也不确定,要等今后维修时才打开确认
楼主能否公布一下整个控制电路和执行装置,让大家看看

网友E:
大家算了吧:发帖的属于初学者..........

网友BC:
这种可能可能在接触器进线前换相,要么机械结构对转向改变

网友BD:
机械方式换向,车床可以通过离合齿轮实行正反转

网友BE:
回复 楼主:
整个系统发个个图过来,看看。定有答案

网友BF:
把电机贴出来看看

网友AH(2016-08-01):
如图所示,能够通过控制回路换向,只能说电机应 该是单相异步电机,倒顺直控到时不错的解释。楼主仔细看看接线和电机等部件参数,尽量让各参数完整

网友AG:
不知道是怎么控制正反转的,我没看懂。

网友BG:
引用 楼主:
今日又接触到一个新电路,一只电机正反,不是主电路换相,而是改变控制回路进行运转方向的改变,本人还在学习之中。望高手指点。

这个是需要机械换向的。

电路上一般是有一个主接触器,两个微型继电器,两个限位开关,两个按钮。
思路就是利用不同方向的限位开关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而电机只是一个方向旋转,机械上是两个相反方向动作。
类似于小区或工厂大门用的抬杆放杆机构。

我给工厂的抬杆放杆设备配过电路。电路简单。没啥东西。

网友BH:
回复 网友I:
估计是两个接触器,猜测通过改接触器接线实现的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