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请大师们介绍编码器,PLC如可控制步进电机(或普通电机)行走的距离
编码器如可与PLC连线。PLC如可设置等

网友A:
哥们,上网查资料大把的。做这行不会查资料寸步难行

网友B:
PLC用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控制步进电机运行
编码器反馈用高速计数计算数量,得到实际运行距离。

网友C:
呵呵;
PLC需要脉冲输出功能;输出的脉冲数就对应步进电机走的距离;
编码器接入PLC的高速输入口,高速计数值来校对走过的距离;

网友D:
高速计数  脉冲输出等指令

网友E:
不过楼主先看好脉冲和编码器返回的电压哦 。

网友F:
直接脉冲控制,编码器检测反馈

网友G:
编码器接线就要按照编码器说明书来接了

网友H:
发脉冲,给多少脉冲就走多少

网友I:
最单的控制方就是脉冲控制

PLC 发出一个脉冲 步进电机控制器接收到脉冲按参数设定 驱动电机旋转相应的角度

编码器反馈实际移动的位移 形成全闭环 向PLC 放出相应的脉冲数

一般小型PLC 晶体管输出 且指令集里支持脉冲定位功能就好了

网友J:
我刚好做了一个,把电路图给你吧,PCB你在淘宝上找编码器转换板就行,50RMB左右.

网友K:
楼主参考楼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刚好做了一个,把电路图给你吧,PCB你在淘宝上找编码器转换板就行,50RMB左右.
这张图也是治疗颈椎病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