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7):
一台3.7kw1800转的直流调速电机,改为用交流变频调速。电机与变频器要如何选配。

网友A:
直流马达,想更改为使用变频器进行驱动?
其实,直流马达也有调速装置,叫做直流调速器,有时候比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的性能更加优良。

网友B:
直流电机有1800转这个规格吗?

网友C:
交流电机代替直流电机首要考虑的是,扭矩大小。同功率直流电机的扭矩比交流电机要大得多。调速特性直流电机也比交流电机要好些。就是维护麻烦些需要定期更滑电刷。
如果交流电机换直流电机的话,功率余量大些为好。

网友D:
异步电动机转速=(60*频率/ 极对数)×转差率。所以你要选2极电机
校核扭矩不低于原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的扭矩(N·m)= 电机额定功率(W)/(2 * π * 转速/60)。

网友E:
主要考虑力矩 再考虑速度!

网友F:
直流电机拖动、改为交流电机拖动,觉得3楼说的有理;需考虑负载转矩等情况,电机选型或可咨询机械设计人员。

网友G:
直流电机不用变频,直接用直流调速器。

网友H:
不就是3.7kW的额定功率,1800rpm的额定转速嘛?采用矢量控制的交流传动,可以与直流驱动系统置换。

如果是我选择,用3.7kW的4极异步电机,配3.7kW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G120系列),把变频器的最高转速等于1800rpm就可以了。这样在1500rpm以前,恒转矩驱动。其额定转矩等于电机的铭牌数据(比原直流电机的额定转矩略大一点点),而1500-1800rpm范围,恒功率驱动。完全覆盖原来直流电机的特性范围。

网友I:
选择交流电机是应该留有余量

网友J:
直流调速还是优点的

网友K:
放大一个功率级别就可以

网友L:
你需要的精度是转数还是扭矩啊?变频器是恒扭矩输出的。

网友H:
现在直流传动应用场合,被交流传动系统置换的情况很普遍。因为只要电机的外特性曲线覆盖原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就可以相互置换。过去不行,是因为交流电机调速特性做不到,现在有了变频器,矢量控制和伺服控制方式,都可以做到想直流调速那样的控制功能了。

选大一档?为什么?交流变频调速,电机需要强迫冷却,散热没有问题。直流电机同功率能做的事,交流电机同功率完全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