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ABB ACS355型变频器和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因为ABB ACS355型变频器没有内置的MODBUS通讯模块,加了一个配套的FMBA-01MODBUS适配器,然后和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但是反复进行了很多次,都是通讯失败,不是何原因,站地址、波特率、校验都试了,通讯线也没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要说具体点,才能帮到你,不然就是泛泛地回答。

网友B:
355没有内置通讯吗?

网友C:
485线就是正负,通讯参数,再就是地址对应

楼主:
ACS355的变频器没有内置的MODBUS通讯模块,需要单独添加MODBUS适配器,我购买了适配器,然后和S7-200SMART进行通讯,PLC就是读取不到变频器存储器的数据,如电压、电流等,咨询售后还是没解决,参数设置的也没问题,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D:
可以使试试ANYBUS 这个不错的

网友E:
使用电脑,下载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网友F:
接通有数值没?

网友G:
引用 楼主:
ABB ACS355型变频器和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因为ABB ACS355型变频器没有内置的MODBUS通讯模块,加了一个配套的FMBA-01MODBUS适配器,然后和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但是反复进行了很多次,都是通讯失败,不是何原因,站地址、波特率、校验都试了,通讯线也没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有需要可以为你效劳,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