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各位前辈,我用的是MT6070iH的触摸屏,间接窗口大小是300.200的,位置是250.190,重叠视窗我选的都是无,但是条件触发视窗弹出时缺覆盖了整个界面,设置我是参照5号窗口plc response来写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前辈指教下

楼主:
触摸屏是800.480的

网友A:
习惯用直接窗口了

网友B:
好久没有写威纶通的触摸屏,但好像自己可以选择窗口的大小。

网友C:
窗口还有触发图片大小等都可以设置,为什么就不想办法找到并改之

网友D:
你要把需要显示的窗口的大小也设置为300*200,比如你要显示15号窗口,那么把该窗口的大小也要设置为30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