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CPU型号:Q03UDCPU
错误代码:2110
错误内容:SP.UNIT ERROR
指向指令:[D= K0 U0D\G2]
这条命令与高速预设指令有关。速度信号相关硬件连接如下:
PLCCPU?CCLINK?测距激光。

发生现象:
2015年上述内容发生,重启无效,更换同型号新CPU模块修复成功。
今年在同一设备再次发生,重启无效,更换同型号新CPU模块修复成功。
(尝试将2015年的坏CPU换上,一样症状。)

请问这是CPU硬件损坏吗?什么原因导致反复损坏呢?电源电压测量过,OK的。
相同机型有很多台,就这1台坏2次,所以软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2110    SP. UNIT ERROR

■FROM/TO指令中指定的位置不是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
■FROM/TO指令中指定的模块是不具有缓冲存储器的模块。
■访问目标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故障。
■以CPU共享存储器为对象的指令中指定了未安装的机号。

■通过编程工具读取出错的个别信息,对与该数值(程序出错位置)对应的FROM/TO指令进行检查、修改。
■访问目标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的硬件故障。(请向附近的系统服务、代理店或分公司说明故障症状,进行协商。)

2110    SP. UNIT ERROR

■FROM/TO指令中指定的位置不是智能功能模块。
■FROM/TO指令中指定的模块是不具有缓冲存储器持的模块。
■访问目标的智能功能模块故障。

■通过编程工具读取出错的个别信息,对与该数值(程序出错位置)对应的FROM/TO指令进行检查、修改。
■将CPU模块复位后再次置为RUN。再次显示相同出错的情况下,有可能是CPU模块、输入输出模块、智能功能模块或END盖板的硬件故障。
(请向附近的系统服务、代理店或分公司说明故障症状,进行协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再坏的时候,CPU连同电源一起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信息。

网友C(2016-08-26):
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什么参数设置错误会导致CPU模块损坏呀?我对照了其他同型号设备的参数,没有发现明显区别。还请给个方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