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我用的三菱fx3g 14mt plc程序就是上面的那段,步进驱动和电机是正吉的,请大神帮帮忙,第一次用  pul+接的+5V,dir-接的+24V,电源24V

网友A:
这么快的速度,步进都飞了吧
不转基本是接线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大概设置多少比较合适,我不懂,你一次搞

网友B:
pul+接的+5V,dir-接的+24V,电源24V这样接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怎么接?

网友C:
信号都是5V的吧,你的外部电路呢

网友D:
你的方向和脉冲应该是接在PLC端的啊,怎么和电源的接一起了,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正后这样的可以吗?但是转的很慢呀!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面是我的接线图,帮我看看

网友E:
24V的话要串电阻

网友F:
是不设置错误啊,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接的5v的不用串

楼主:
回复 网友F:
需不需要把两个电源的地接在一起呀,

网友G:
使能加了没有,图上没有标出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接这个可以吗?

网友H:
24V 要串2k  >1/8w 的电阻,5V 的不需要。 看下楼主的细分设置呢?

网友I:
电阻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加,会不会损坏驱动器呀!现在接上方向电机不转,不接方向可以转,是不是驱动器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接,现在街上方向加脉冲不转,不接方向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回复 楼主:
通电后如手动转电机的转子能轻松转动地话就要接上五伏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接,现在街上方向加脉冲不转,不接方向转,这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CW、CCW控制呀,我前一段时间就碰到一个驱动器,标注的是CW、CCW控制,结果是脉冲加方向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通电后转不动的,我的细分设置为400pls/r但是我用plc发送四百个脉冲频率为400,理论上电机应该旋转一周,但是他旋转的有40度,还有就是速度一会快一会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J:
加上使能,电机轴锁定,否则就是极性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两个电源相互干扰引起的,把两个电源的0v
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K:
使能要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使能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