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fx3u-485-ADP-MB和三菱PLC通讯有什么要设置吗,软件上有什么要求吗?在线等大神们解答!!!

网友A:
下载对手册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具体怎么个通讯法?这模块是扩展到FX左侧的,你是要和其它的主机通讯?

网友C:
可以用RS指令,也可以用RS2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FX3U与组态王之间的MODBUS通讯

网友D:
如果是第一通道,则对D8400 D8401 D8414 进行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