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16-06-28):
PLC配置为FX3U+1PG,控制4个伺服。原点回归应用DSZR指令,偶尔会出现过了dog点,还没到原点就停下了。DOG和原点都用的接近开关。4个伺服都有这种情况。是接近开关有干扰,误动作了吗?

网友A:
dog点是指外部原点,原点是指伺服输出的Z脉冲信号。
没有两个都用接近开关的。

楼主:
为了省事,把极限位置的开关,也当作原点来用。从动作的原理上来说,也是应该到原点才会停下吧。

网友B:
DSZR指令需要两个信号,一个近点狗信号,一个零点信号,后面这个零点信号不要和极限用同一个信号。

网友C:
这个,仔细看指令先

网友D:
必须的先熟悉指令的使用才行啊

网友E:
就用一个光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