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请问各位 WIN CE 系统的触屏一般能安装什么 组态软件与 PLC 连接 ?

网友A:
如果要安装组态王嵌入版的话,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4592.html

网友B:
win ce系统开机自动加载软件
如何进ce?

网友C:
没有见过只有WINCE系统,而没有触摸屏应用软件的品牌级别的成品触摸屏产品,除非是半成品或者开发板,再或者工业触屏一体机。如果触摸屏想进入WINCE的桌面,需要获得触摸屏厂家的应用软件退出方式和维护密码。

网友D:
进WINCE是需要工具或者方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不错 ~